[家电] 大家看看这美的电磁炉加热盘是铝还是铜的

楼主(2023-05-24):
前两天,河南一位买家买了我这台美的电磁炉,说要铜加热盘的。我这台看起来应该是铜线的,就给他拆开外壳拍照。买家收到说是铝线的。
现在电磁炉已经发到他手里了,我没法刮开查看。大家手里有这台电磁炉的吗?到底是铝线还是铜线?我经手的电磁炉少说百台,这个没动过的,看线圈结构应该是铜线吧?

楼主:
刚才买家说没拆开看,就隔着散热孔看线圈颜色不像铜的
——————
大家多就事论事啊。说“现在电磁炉都铝线的”就跑题了
——————
下午买家拆开看了,铜线的

网友:
将线圈盘拆下称重是多少应该可以无损看出是铜还是铝的。

网友:
十有八九是铝的

网友:
看颜色好像真的不是铜的,我也认为是铝的。

网友:
现在还想要铜线圈?

网友:
电磁炉线圈由铜改铝就是从美的开始的

网友:
看接头,有焊锡焊接痕迹的是铜线,压接的是绿线。

看这造型像铜线。

网友:
看样线圈略粗,颜色,是有点不像铜的——凭感觉有时不靠谱
铜的是好,铝的也照用!

网友:
看颜色没用,用刀片刮开不就露馅了

网友:
看颜色确实不像是铜,不过不排除是绝缘漆颜色。
线圈接头好像是锡焊的,应该是铜的吧。

网友:
这么密,不带散热间隙,有可能是铜线。铝线发热量高,线圈之间会留有间隙,用于散热,这样导致铝线圈密度变小,功率密度也小了,为了提升功率密度,往往铝线圈是双层的,这个线圈看不出来是双层的,铜线概率高,不过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刮线。

网友:
现在电磁炉里面铜线很少了,是不是铜线,可以掂重量,也可以手搬电线看硬度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刮,其他方法只能猜测

网友:
取下来称重量,最靠谱。

网友:
所以,买家指定要铜线
你感觉是铜线就发过去了
应该确定才发啊,避免纠纷

网友:
现在的技术,不刮开真的不能确定。

网友:
都是铝线圈的了。没有铜线圈的(除非是20年前,最早期生产的)!!!

网友:
现在的应该都是铝线的了, 除非自己用铜线重绕

网友:
光看漆色是分辩不出铜铝的,铝的也有焊锡,还得刮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