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更换北京现代ix25尾箱/后备箱灯泡

楼主(2023-05-24):
北京现代ix25用了8年了,上个月尾箱灯泡不亮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抽不出时间弄,直到上周才利用周末拆开看到是灯泡坏了。于是从网上买了两个(一个备用)换上。这捣鼓也不难,10分钟左右也就搞掂了。

网友:
安装简单更换方便

网友A:
我直接换LED的了,发热减少很多,又额外在上面靠外的位置加了跟单独控制的灯条

网友:
这价格足够购买同样尺寸的LED灯泡了,更加耐用。很多尾箱灯是因为工作时间长散热不好烧掉的。

网友:
买个LED的换上

网友:
直接买LED的换上。

网友B:
这货几毛钱一个你花的钱加邮费都能买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换LED的了,发热减少很多,又额外在上面靠外的位置加了跟单独控制的灯条 ...

当时想换LED,但担心LED亮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几毛钱一个你花的钱加邮费都能买十几个

这价含邮费了,没办法呀,乡下的也没有实体店买这货,只能网上买了,很多东西都是邮费比货物贵。

网友:
直接换LED的

网友:
我是直接换LED的总成,比卤素亮太多了,而且耐用

网友:
有的车型有检测电路,换LED会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想换LED,但担心LED亮度不够。

LED的只会更亮且发热量和功率更小,我早就把车上的所有灯换成LED的了

网友:
这价钱都够买LED的,发热低很多,亮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价含邮费了,没办法呀,乡下的也没有实体店买这货,只能网上买了,很多东西都是邮费比货物贵。 ...

估计你是按车型号搜的,我淘宝搜汽车阅读灯都不超一元。LED的几元到十几元。

网友:
自己更换乐趣满满

网友:
修车铺又少了一单生意。

网友C:
玻璃的尾端是否可以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的尾端是否可以打磨一下

本想用小刀刮磨玻璃尾諯的铜丝,用502粘上金属帽,再从金属帽尖口往内点焊锡,但在打磨过程中铜丝断到根了,只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