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爱玛电动车仪表盘无显示故障?

楼主(2023-05-24):
电动车某玛,故障是行驶中频繁开关钥匙(熊孩子杰作)仪表盘全无显示。检测二极管烧毁。图片上标注的007和一个肖特基。提醒电动车在行驶中不可频繁切断开关,钥匙出现接触不良马上更换。图中标注了各引线功能备注有需要的可参考一下。
wechat_upload1684897317646d7e254926b
wechat_upload1684897319646d7e27c9dd0
wechat_upload1684897322646d7e2a9afd5

网友:
频繁通断电反电势造成的冲击造成的吧

网友:
手艺不 错,还有功能标示

网友A:
是不是断电了能量回收反冲造成的?

网友:
这不是熊孩子的锅么???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修好了。

网友:
下次该修理熊孩子了。

网友B:
是不是SS110?我前几天刚修好我家台铃电动车显示屏不显示的故障。

网友C:
行驶过程开关不是会导致车辆停运吗?怎么可能反复搞呢?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厉害,电动车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S110?我前几天刚修好我家台铃电动车显示屏不显示的故障。

是,建议换ss5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S110?我前几天刚修好我家台铃电动车显示屏不显示的故障。

建议换SS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驶过程开关不是会导致车辆停运吗?怎么可能反复搞呢?

只是断电,车有惯性会继续行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断电了能量回收反冲造成的?

故障分析是反电势击穿ss110短路把1N4007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S110?我前几天刚修好我家台铃电动车显示屏不显示的故障。

1N4007断路仪表没有供电。ss110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