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高仿苹果耳机

楼主(2023-05-24):
拆个高仿苹果耳机

捡到个耳机,拆开看看

耳机正面

耳机反面

耳机正面

拆开

尾部

网友:
的确是仿的

网友:
HY单元音质应该不差

网友:
发个声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外观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焊接得挺牢固的。

网友:
没有看到麦,感觉应该说仿的还不错

网友:
仿制我认但是这高仿就真的那啥了,高仿的最起码的功能要全。这货入耳检测触摸控制都没有更别说通透跟降噪了。

网友:
集成度还是很高的,不知道这种音质和续航如何。。。。

网友:
不算高仿,不过集成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只能说是用了磨具

网友:
这个不算高仿,一眼假。我前天拆了个高仿的,电池不行了,充电仓里面两个钢块配重,能Siri。懒得发照片了。

网友:
触摸款的音质都还可以

网友:
感觉应该说仿的还不错

网友:
没有触摸部分。

网友:
耳机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以前说的A货吧,不能拆的

网友:
假冒产品呢。

网友:
前段时间也买过,杰里的芯,把耳机直接改成了有线耳机了,顺便垃圾佬那里还够了个好牧人B18,也是杰里,个人感觉比我那红米音质好

网友:
听个响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