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帮朋友维修车载充气泵:SUITU ST-5002

楼主(2023-05-24):
朋友的车载充气泵,不打气了,说是没怎么用,让我看看还能不能维修

就是这样的,网上卖60元左右

接可调电源试机,确实电机无动作,拆解

用可调电源直接接到电机上,正常运转,出气量也挺大,说明机械部分是好的,问题出在电路板上

拆下电路板,一眼发现少个MOS管,控制负极,应该是NMOS,

找了好一会儿没找到,晚上,眼神又不好,打算找个耐压够的NMOS替换算了,就在要放弃寻找时,发现它在黑塑料壳子上粘着,拿下来,型号可以看见,是SFD4006T,查了下资料,是低压MOS,60A40V,万用表测量没有击穿

查了驱动三极管正常,于是焊上,心想要是发热厉害了还得改散热,以免再次热的掉下来
装上一接可调电源试机,不开机的情况下,电机就低速运转,开机高速运转。再看刚焊上的mos管脚的松香已经冒烟了,比我的t12热的都快。心想是不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三极管已查过,就把三极管和MOS管连接的那个小电阻拆下来,再试,通电电机还转,说明就是MOS坏了。

手头没这个型号的管子,翻出个K3919,以前在废主板上拆下来的,参数25v64a,这个充气泵是小车用的,电压勉强能够,焊上试机,功能正常,达到设定气压可自动停机,电压调至14.4伏,试机试到电机发烫,气缸发热,k3919也没有明显发热。合盖修复完成。

网友:
这是MOS微击穿吗?直接发热到脱焊了,这算不算是一种保护

网友:
MOS发热严重自动掉下来,这设计不错

网友:
手艺不 错,充气泵又能用了

网友:
灌水~不错还有备料

网友:
充气泵又能用了手艺不 错

网友:
MOS管热的受不了了临阵脱逃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发热自动脱焊+自动粘结在外壳上,这功能不错

网友:
还算不错,多年前我买的打气泵是塑料活塞,打了三个胎直接拉缸了

网友A:
这个热保护做的不错,自我逃离,保护主机不出问题

网友:
这个设计就是为了让你买新的,没想到修复了厂家要哭了

网友:
懂技术就是好,自己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热保护做的不错,自我逃离,保护主机不出问题

笑死了,这个设计够可以的

网友:
MOS发热自动脱焊,这个热保护设计的不错

网友(2023-06-26):
笑死了,第一次偷懒逃脱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