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风冷冰箱风门故障处理

楼主(2023-05-24):
看到左上角那轴左边的小突起了没, 断裂, 解决方法, 百得胶粘断面,后用光敏固化胶填埋底部加强.
不用再上某宝买风门了,大几十呢要. 也不用求外力, 大几百呢要,关键是不用等那三五天那难受的日子
具体拆卸方法百度视频

网友A:
能科普一下风门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科普一下风门的作用吗?

风冷冰箱靠冷风做媒介降温, 温度高低靠风门开度大小控制. 三区温度只要控制两个风门开度, 冷冻区直送无风门, 那突起是冷藏风门限位, 搜一下就有器质性病因的直觉, 美的这类病占比绝对高,三区有一区温度不对的十有八九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强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又能省点钱了‘

网友:
缝缝补补有三年,不错的

网友:
断面钻孔后植入金属棒做加强会更牢固

网友:
能修塑料件,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科普一下风门的作用吗?

风冷冰箱只有冷冻室是制冷的,冷藏室是用风扇把冷冻室的空气吹到冷藏室制冷,所以需要一个能自动调节开闭的风门来控制进入冷藏室的风量来控制其温度。

网友B:
这催的风是单向的吗

网友:
尼龙的材质吧。应该用专门的尼龙胶水。
如果接触面小,烫两根钢针是最好了,预先在钢针上切出痕迹,绑在烙铁上加热插入,冷却后一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催的风是单向的吗

肯定是单向的,只能从很冷的冷冻室吹向不那么冷的冷藏室

楼主:
尼龙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断吧, 估计是PVC的. 设计大概率有问题, 别家的都没搜索出多少, 就这家的这玩意故障多

网友:
我看可以用螺丝代替,应该强度更高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种看上去有些透明的塑料件强度堪忧,做为受力件容易损坏,厂家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C:
通病就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就是设计问题

步进电机电流大了一点, 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