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十几年前的“黑科技”,"干电池榨干器"

楼主(2023-05-24):
应该没记错,是叫“干电池榨干器”,暴力美学的命名。
其实跟荷尔蒙没多大关系,“榨干”一对5号电池对于十几年前的功能机还能勉强续命,应付现在的大屏智能手机,估计是分分钟的事,的确只能是分分钟的事!
应该是劲量、金霸王或者南孚这类品牌的赠品,外形简洁,带两个大和细的充电头,分别适配当时的王者,早期版本和后期版本的诺基亚手机。

拆开来电路简单,正面

背面

两片芯片丝印026a、8a6c
026A,据说可以代换 AF2302n
20V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VDS = 20V
RDS (on), VGS@4.5V, IDS@3.6A =65mΩ.
RDS (on), VGS@2.5V, IDS@3.1A =95mΩ.

8a6c没有查到数据,猜测是一个升压芯片

网友A:
干电池充电宝。一般是日本这些地方的防灾设备。
干电池的电量实在太低

网友:
就是放电啊

网友:
让电池电压升压,可以实现榨干电源的目的

网友:
我那还有个单节那种,买来就没用过几回

网友:
焦耳小偷+稳压电路

网友:
电池要是撒尿就麻烦了

网友:
就是电池升压电路吧

网友:
这玩意不是火了一阵的么?

网友:
简易的充电宝?让你插USB负载去消耗电池的电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充电宝。一般是日本这些地方的防灾设备。
干电池的电量实在太低

灾备的话,太阳能的感觉更持久一点

网友:
备灾都是临时用一下,想要长时间用是不可能的。

网友:
2节5号电池串联,可选的升压芯片很多。零几年我有过1节5号电池手机应急充,碱性和镍氢电池内阻小,满载容易烧升压,只能用碳性电池。

网友:
还是有一定节能意义的

网友:
也是时代的产物,现在用不到了

网友:
以前家里也有个类似的东西。

网友:
好像“焦耳小偷”有类似榨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