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翼网关内置wifi改外置天线加散热片

楼主(2023-05-24):
在家闲的蛋疼,天翼网关内置wifi信号不够理想,有强迫症的我,决定盘它。用的斐讯K2的5DB天线作为嫁衣。天线孔使用704胶固定。信号好的不得了!

网友A:
直接用K2不是更好

网友B:
这货是双频?还看到俩内置天线

网友:
建议再加个风扇

网友C:
出线的是2.4g的吧 黑色贴片5g的

网友D:
这操作有点马叉虫啊

网友:
我家的光猫就只管光电转换,剩下的交给路由器

网友:
另一个天线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操作有点马叉虫啊

还在折腾。线还没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线的是2.4g的吧 黑色贴片5g的

黑色的也是2.4的,缩水的,我就是要换贴片天线。改良一下信号

楼主:
改装前-55改装后-60。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K2不是更好

这个是天翼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双频?还看到俩内置天线

单频的,阉割版!

网友(2024-03-30):
我也想改装路由器天线桥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