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颗粒好像很常见可是该上什么主控板比较好啊

楼主(2023-05-24):
偶然得到一块不认盘的256G固态,发现主控是SM2263XTV,好像这个目前没法量变,打算拆闪存颗粒做U盘,颗粒是东芝TH58LJT1T24BAEF,颗粒应该是好的,BGA272,就是不知道该配什么主控板比较好,有的人说3280支持有的说不支持

网友:
3280应该支持的

网友:
63xt随便量产啊 这个颗粒可以量产的

网友A:
63xtv和63xt共用工具,可以开卡的。

如果拆了,可以上3281做优盘

网友:
63XTV可以用63XT的工具啊,并且bics4有工具
要上U盘就3281,或者PS3111/2258XT固态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xtv和63xt共用工具,可以开卡的。

如果拆了,可以上3281做优盘

谢谢,m.2接口的用什么转接卡啊,我只有sata的20329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m.2接口的用什么转接卡啊,我只有sata的20329

jms583开卡,咸鱼上30块钱可以买到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xtv和63xt共用工具,可以开卡的。

如果拆了,可以上3281做优盘

8ce的怎么上3281

网友:
3281N可以支持8ce

网友B:
3281N听说只能用黑片工具开,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81N听说只能用黑片工具开,太慢了

打开pretest功能,量产也就1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pretest功能,量产也就1分钟

这么神奇,改天也去买个试试,可是3281N跟3280一个价格为什么不买3280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神奇,改天也去买个试试,可是3281N跟3280一个价格为什么不买3280呢

3281N直接有272脚的,12块钱,3280接近30了,只有152脚位的,上这个颗粒还得用转接贴,一但用了转接贴,高格不知道能不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81N直接有272脚的,12块钱,3280接近30了,只有152脚位的,上这个颗粒还得用转接贴,一但用了转接贴, ...

最热心  最专业的 大佬

网友:
63随便搞啦

楼主(2023-07-23):
引用 网友A:
3281N直接有272脚的,12块钱,3280接近30了,只有152脚位的,上这个颗粒还得用转接贴,一但用了转接贴, ...

大佬,只能用3281N吗?我看到有家3281有272脚位的,3281能不能支持啊

网友:
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只能用3281N吗?我看到有家3281有272脚位的,3281能不能支持啊

这个应该就是3281N

网友:
这个颗粒不上2258H有点儿浪费了,如果只有一颗也可以上2259XT2,比3281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