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宝上3块钱的插排,帮忙看看符合用电规范吗

楼主(2023-05-24):
如题,那条红色小线应该是给按钮上的led供电的,中间地线隔开火线零线,看上去好像还行?

网友:
不符合用电规范就不会出

网友:
左零右火,反了?

网友:
外观还能看,看不到铜片厚不厚,,不厚低电工作没问题,,

网友:
看起来焊接不太好。

网友:
红色小线浪费了一截,不符合极简原则。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外观不错啊 这个价格

网友:
外壳看着还不错,换根长线

网友:
还算规矩了,能用,别大用就是

网友:
零火线接反,从开关到铜条的铜线太细,需要替换。自己动手可以解决。

网友:
要上一体铜条就好了,总感觉焊接的不怎么牢靠

网友:
假如这个插排实际成本就是3块钱,肯定不满足国家规范,满足国家规范从成本上来说肯定3块钱不够,要看看实际成本多少。国家规范要求阻燃外壳都不一定满足要求

网友:
3块钱在想啥

网友:
新国标插口,看看有没有三c标志,有的话是合规的

网友:
零线火线反了

网友:
价格在这摆着呢,还行。

网友:
零火反接,LED没防反二极管

网友:
可以的,还是一体铜条,不知道线是多长的,3块钱还是超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