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无能检测手机充电器、充电线,质量是否达标的硬件或软件?

楼主(2023-05-2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现在手机充电器,充电线,都很多。  我家中有红米9A 手机,充电线的接口是Micro USB接口,原装的充电器和原装充电线找不到了,我家中另有5V1A的充电器,5V2A的充电器,但我觉得这款手机充电很慢,不知道是充电器还是充电线的问题?

有没有能检测 手机充电器,手机充电线,质量是否达标的硬件或软件?(能检测5V1A的充电器,5V2A的充电器,还能检测 67W充电器,C口充电线)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家中还有红米NOTE10pro手机, 充电线的接口是 Type-c接口、这款手机原装是67W充电器,C口充电线。

网友:
电子负载不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A:
线买品牌的,私有协议的就买官方的。

充电器只要支持对应手机的协议即可。

现在手机充电不但充电器和线要合格,还要支持对应协议,否则充电就慢。

至于检测,怎么检测?测试一下线材的载流量?小测试充电器支持什么协议?

这样器材买下来,够你换个手机了。

网友:
感觉你的要求就是需要一个协议诱骗器加上电子负载

网友:
协议没有对,所以很慢,跟接口没有关系,

网友:
有USB炬为表或者万用表

网友:
协议诱骗器不便宜吧

网友:
简单的就用USB表测试仪,复杂的就用维简等专业测试仪

网友B:
有啊,刚买了个,250块钱,检测各种支持的协议。计算充电量,纹波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买品牌的,私有协议的就买官方的。

充电器只要支持对应手机的协议即可。

感谢”苏州熊猫“老师热心的回复指点!

老师的回贴中写了“这样器材买下来,够你换个手机了。:

谢谢老师能告诉我这么多,老师说的对,这个价格算下来,对我来说,不划算,我还是不考虑买此类器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刚买了个,250块钱,检测各种支持的协议。计算充电量,纹波啥的。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的回贴写了你购买此设备的价格,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看了这个价格后,觉得,花这个价格不划算,毕竟我只是个人用户,  我不买这个设备了

网友C:
红米9A这样的机器,估计最高也就是个18W的快充,买个支持9VPD的头子加普通充电线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目前用的K40,原厂最高是33W快充,但我没有用原厂的头子和线,平时在办公室用的是晨阳代工的那款乐视QC的头子加ATOC的普通线,可以激活快充,充电头最高是12V2A的24W输出,不过感觉日常可能还是9V更多一点,家里用的倍思65W的氮化钾,CTOC的线,应该走的是PD的协议,反正接上了也是快充的图标,因为手上没有USB表,具体充电时多少电压也不清楚,但明显能感觉到用这个比乐视的充的快。

网友D:
哪有那么贵的?你们是有钱人玩出花了。
我用MX4 手机开工程模式,能看到充电电压电流,对比一下就知道哪根线电阻大还是小。
然后再用battery guru看充电关机电流,就能看出哪个充电头+ 线能上大电流。
只需两部手机两个软件。花什么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那么贵的?你们是有钱人玩出花了。
我用MX4 手机开工程模式,能看到充电电压电流,对比一下就知 ...

感谢老师这么详细地指点我!

老师告诉我的知识,让我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米9A这样的机器,估计最高也就是个18W的快充,买个支持9VPD的头子加普通充电线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目前用 ...

感谢老师的耐心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我在网上查到说,红米的手机,充电是私有协议,说是红米手机的快充,是带小数点的,要验证在网上买的红米手机的快充充电器和快充线  是否是真货,网上说,看充电时,是否带小数点, 如果带小数点,就是真的快充充电器和快充线。  请问是不是这样?

我有点好奇,老师说的“晨阳代工的那款乐视QC的头子加ATOC的普通线,可以激活快充",  老师手中这款乐视QC的充电头,充电时,也可以显示小数点吗? 如果真的可以显示小数点,乐视QC的头子,是不是支持红米的快充协议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耐心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我在网上查到说,红米的手机,充电是私有协议,说是红米手机的快充 ...

快充这个问题吧,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因为按照目前手机行业的玩法,只要充电功率能超过十瓦(5V/2A)就可以叫快充,所以带不带小数点只能说是判定属于是通用协议(高通的QC、USB-IF的PD,还有联发科的PE,)还是私有协议(也就是像欧泡、小米、华为、三星这些厂自己搞的闪充、超级快充、秒充之类的)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以这个当做真假快充的标准,毕竟如果高通之类的厂家乐意的话,写个显示小数点的界面也不是啥难事,这一点市面上最垃圾的数码管USB表也能做到至少一位小数了,像那种液晶屏的U表,显示四位甚至五位小数也不是啥难题。
网试了一下,乐视的QC和倍思的PD头,都是只会显示快速充电,然后百分比没有小数点的,所以只能说用走的是QC或者PD协议,而非小米的私有协议,可能达不到厂家原装充电器的最高功率,但也多少比传统的充电器快一点吧。
知乎上有个关于小米、红米充电功率和充电头兼容情况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https://zhuanlan.zhihu.com/p/556878406

网友:
诱骗器不是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充这个问题吧,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因为按照目前手机行业的玩法,只要充电功率能超过十 ...

感谢老师给我这么耐心详细地指点!

我去看一下老师发的网址,了解一下手机充电的知识

网友:
小米5充电线:一天电流突然掉下来,外接用电器电流正常,估计数据线接触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有那么贵的?你们是有钱人玩出花了。
我用MX4 手机开工程模式,能看到充电电压电流,对比一下就知 ...

小米手机可以*#*#6485#*#*进入工程模式查看充电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