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了的消防灯

楼主(2023-05-24):
单位拆下来的,按测试键不亮的。
安检来检测不合格,必须得更换。
外观

指示灯跟测试按钮

电路板

反面

芯片特写

这东西一般都是电池损坏,长期连续充电导致,因为单位库房没有电池,只能整体更换了。

网友:
换成锂电的

网友:
标点符号收费吗?
这东西感觉就是为了应付检查,单薄的和纸一样。

网友:
19年以后的产品

网友A:
消防应急灯就是一个笑话,质量都差的要死(又薄电池容量小容易坏),就那个认证的二维码标签之前。。。不提了

网友:
都是1.2V镍镉电池,这玩意到时间就要换,我们这里上次都还完了,拆出来的那2个LED灯,干电池都能点亮

网友:
消防应急灯专用芯片

网友:
特种设备就是这么贵。

网友:
做工如此的差,还说要保证质量了。

网友:
两个小灯头弄下来还能再利用一下

网友B:
我的那个还是12V铅酸的,这直接上1.2V的,太能扯淡了。

网友:
还是之前老货那些扎实,现在的都薄的像纸一样,拿手上轻飘飘的

网友:
没想到质量这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防应急灯就是一个笑话,质量都差的要死(又薄电池容量小容易坏),就那个认证的二维码标签之前。。。不提 ...

你懂得。。。。

网友:
这种也就应付检查

网友:
里面居然是镍镉电池,是不是有点落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还是12V铅酸的,这直接上1.2V的,太能扯淡了。

你还别说,12V铅电是两个灯泡,这种是LED灯珠,充满电,你还真不一定有它亮的时间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别说,12V铅电是两个灯泡,这种是LED灯珠,充满电,你还真不一定有它亮的时间长呢! ...

正确,时间比铅电的长。

网友:
俩灯头拆下来改锂电

网友:
都是这样的,3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