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塑料外壳破了,粘合胶水如何选择

楼主(2023-05-24):
想问下坛友,十几年的笔记本电脑,外壳塑料的,破了,用什么胶水粘合适呢,谢谢

网友:
好像看过有大神用黑色的塑料扎带焊接。不过我没有尝试过。

网友A:
好多年前试过502和AB胶,502不行,AB胶会发白

网友:
都十几年的笔记本了,扔了换新的

网友:
502   101之类的胶水不行,上次从网上买的704还是705胶水,能黏住,联想笔记本abs外壳

网友:
十几年塑料,粘起来也够呛。

网友:
ab胶应该可以

网友:
用热补法,背面用铁丝烫热了嵌在破缝两边,再外面修下外形即可

网友:
裂缝用什么油性焊接剂,外面不管,里面再加铸工胶

网友:
换电脑才是正道

网友:
家里双核t5500老本,玩不了什么东西了,,很慢啊,,,最好换了。

网友:
还是换笔记本吧。

网友:
方便面+502

网友:
笔记本塑料外壳材料是ABS,用PVC胶水,粘水管那种,效果很好。

网友:
如果只是开裂的话可以用所谓的油性焊接剂,502也行,不过要好的。
缺肉的话AB胶不错,黑色的用激光复印机打印机的废粉调色,其他颜色可以用固体水彩调色,物美价廉,我用这方法补过随身听。
白色的在缺肉部位填上脱脂棉再滴上油性焊接剂,干后打磨也不错,用这补过一个用了18年的电磁炉,别的颜色也可以用固体水彩调色,就是干的太快颜色比较难调,而且因为棉花松紧不均干后颜色也不均匀。
手头有彩砂的话可以试试用彩砂做填充加调色,我没试过,估计强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试过502和AB胶,502不行,AB胶会发白

AB胶高温,会使塑料和胶的接口处更脆,更不受力。

网友:
都这样该怎么搞GDP

网友:
用哥俩好粘过转轴,不是太耐用,今年改用铸工胶来粘,效果目前感觉还不错。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破的地方有没有余量,有余量的话缝随便粘一下,然后在里面拿AB胶粘道加强筋也能用好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