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cb上指示灯用黑色硅橡胶盖住对线路板影响大么?

楼主(2023-05-24):
用硅橡胶盖住发光二极管会不会导致元器件的热量散发不出去?
为了避免光污染,各位试过用黑色硅橡胶覆盖发光指示灯么?
这种做会给pcb带来损伤么

网友A:
只要是不发热的主板,用什么胶封都没事,前提是不要有腐蚀性。

网友B:
避免光污染直接拆了指示灯不就行了

网友:
拆掉不就行了

网友:
指示灯,可以更换限流电阻来降低亮度

网友C:
用黑色油性笔涂黑不就好了

网友:
涂黑了,删了都可以

网友:
换个电阻,降低亮度

网友:
拆掉还能省电。

网友:
为什么你整天问这些傻乎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黑色油性笔涂黑不就好了

记号笔涂不了吧,还是有漏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不发热的主板,用什么胶封都没事,前提是不要有腐蚀性。

硅橡胶应该没有腐蚀性?

led好像还是有些很微小发热的

网友:
你们那买不到热缩管吗?
那黑电工胶布总应该可以买到吧?

网友:
我都是在外面直接用黑胶带贴上

网友:
记号笔最简单,不想要了就酒精擦掉

网友(2023-07-20):
贴个黑色胶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避免光污染直接拆了指示灯不就行了

对头,斜囗钳来一下

网友D:
PVC胶带既省钱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VC胶带既省钱又省事

PVC胶带密封性不好,不如黑色硅橡胶

网友:
一般我会换个限流电阻,如果外行人我会建议用个纸巾对折遮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