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大神有铭瑄MS256GBX6终结者固件

楼主(2023-05-24):
突然断电 ,不识别盘,里面有重要的数据,求大神给个固件,感谢!!

短接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你这是开卡工具,有没有恢复数据铭瑄终结都的固件,看了是英特尔的颗粒,试用其他的固件卡死,

网友:
数据重要的话  需要用pc3000搞,自己搞不了,花钱找数据恢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开卡工具,有没有恢复数据铭瑄终结都的固件,看了是英特尔的颗粒,试用其他的固件卡死, ...

明明就是闪迪的颗粒,你怎么看的英特尔?

网友:
一开卡数据就没了,找专门恢复数据的

网友B:
有教程的,搜索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就是闪迪的颗粒,你怎么看的英特尔?

我看是铭瑄官网的介绍 ,有没有这款闪迪的固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教程的,搜索一下看看吧

看了教程,就是找不到这款的颗粒的固件,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可开!!!

哥,有没有这款闪迪的固件文件,我用下载其他的都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