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keepLINK 208GP全千兆10口POE交换机AI智能监控摄像头分离器交换器120W 拆解

楼主(2023-05-24):
交换机配的线是铜包铝的。

网友:
不到20W功率用用没问题,但就是觉得别扭

网友:
应该还有一面没拆开

网友:
看电源功率不够120W,机壳扇热不行

网友(2023-08-02):
真要当120W用的话,估计不久会挂

网友:
这有120W我是不信的。

网友:
反面也给看看吧,应该有交换芯片之类的。

网友(2024-01-01):
看上去做工还可以,电源功率应该是足的54v电压电流才2.2a

网友(2024-05-19):
看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