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停车场出入口摄像头EMF85拆解

楼主(2023-05-24):
这是机芯,本应装外壳里的

外观,正面有四颗补光灯

顶部塑料片上印有相关接线定义

从左到右依次是 12V电源 信号输入输出 网口 USB接口

底部

左右两侧

拆下补光灯小板,COMS小板

排线连接

拆下,背面

正面

储存固件的芯片 丝印 MX35LF1GE4AB 1Gbit

输出控制板

网变

继电器 HFD23

电源输入的相关保护

背面没啥,就一些保护二极管

塑料支架

全家福

完~

网友:
还挂了一袋饼干,饿了不用叫外卖

网友:
这种分辨率大吧

网友:
也去找了一个。发现清晰度不高,不好改成家用。

网友:
散热器没卸下来看下主芯片?

网友:
镜头宽度应该不错

网友:
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镜头如果是电动变焦的话,适用更广一些。小品牌电动变焦的不多,出于成本考虑吧。自己有车库的话,控制个卷帘门也挺好的,车到了卷帘门就自己开了。

网友:
干燥剂量大,好评

网友:
这么巧,公司的昨天也坏了一个,网卡接口灯不亮,交换机端亮,几个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网上没找到一样的,厂家收费2450元.......

网友:
摄像头直接输出开门信号吗?

网友:
需要软件配合

网友:
网络的 直接 网页能登陆?

网友(2024-04-22):
登录不上录象机

网友:
我有一个相同的车牌摄像机,网口灯都是亮的,但是无法搜索到IP,放置一段时间后通电12V,摄像机可以正常工作几分钟,然后就掉网了,反复断电重启或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故障时工作电流50ma,应该是摄像头没有启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