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030C8T6最小系统板和流水灯(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3-05-24):
STM32F030C8T6最小系统板和流水灯。
嵌入式课的课程设计,要做个流水灯,我就顺便画个最小系统板,开源出来了,各位大佬指点指点,有哪里需要优化改进的。
那个WS2812的RGB灯用错引脚了,所以没法用PWM来控制,画的时候没考虑到,要用到可以自己换一下IO脚。
画了个 MSP430F149的最小系统板 开源出来了: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13.html

效果图

资源下载
例程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tech/5hTOd 提取码:ame9
PCB制板文件(Gerber)下载:https://pan.baidu.com/s/1KVE2wBR3KYPoqVpxH1r4lA?pwd=hyk4 提取码:hyk4
CubeMX配置图

元件购买地址原理图

PCB

推荐阅读

网友A:
流水灯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灯成本太高了!

成本不高,板子不用钱(嘉立创免费打样),元器件不到10元

网友B:
我一般把SW下载口做到板子的边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把SW下载口做到板子的边沿上。

我也一样,喜欢将接口放在边沿上,美观还方便,但是不一定抗干扰,说不定还会影响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