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5号电池充电器,可指示电池电压,充南孚毫无压力

楼主(2023-05-24):
手头有个品胜充电器,不能指示电池电量很不爽,于是将其改造成傻充。

这是空载电压,显示USB口电压

这是充电电压,(内部有电阻降压限流。这个电压其实是电阻加电池共同电压。)

拨动开关,即可显示目前电池电压,随时掌握充电电池电压情况,看是否充满。

这是最实用的功能,方便测量电池电压,看是否有电。

内部构造,有些年头了,里面脏的可以

充电电流,虽然有点小,但小有小的好处:1保护电池2不易过充3充南孚也不在话下

充南孚一定要小电流,大电流容易发热。充之前电压小于1.2V的就是报废的,不用试了。有漏液几率,不推荐尝试。

总结:超级好用

网友A:
一次性电池还能充电?我反正是见过炸的,不敢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电池还能充电?我反正是见过炸的,不敢这样搞。

不热,就炸不了

网友:
南孚再充能充满不?还是说用一下就没了?

网友:
这个电不是充进去的,估计就是电池里的化学物质在电流作用下恢复部分活性,消耗的电能比放出的多几倍吧。

网友:
南孚这样 充电 能充电电流吗 。

网友B:
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好像是1.4V,1.2V充不满。

网友:
真是够魔改的,

网友:
一次性电池充电不能超过三小时,容易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好像是1.4V,1.2V充不满。

1.2V是未充电时的电池电压,所以说可以测电池电压

网友:
算是一种自慰心里吧

网友C:
这电池是不能二次用的吧

网友:
充电再用极容易漏,得不偿失。倒是有的纽扣电池充电后最高能达到一半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是不能二次用的吧

给孩子玩具用没问题

网友:
碱性充完会漏,电器完蛋。
充镍氢还慢。

网友D:
先串电阻分压,就像类似检测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串电阻分压,就像类似检测led灯珠?

对,5V不能直接充电池,充电电流也不可控

网友:
这是“数字显示式傻充”在一些其他电器上也见过类似的设计,比如普通模拟电路收音机配数字频率显示屏,机械式热水器配数字温度显示等

网友:
魔改充电器

一次性电池充电是野路子

网友:
原来是在充碱性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