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算是拆,精简版汽车钥匙

楼主(2023-05-24):
出门要带着钥匙,开车也要带把钥匙,汽车钥匙有一大坨,和其它钥匙串在一起太多太重了

汽车是无钥匙一键启动的,必须拿着智能钥匙才能开车,烦......终于想到个精简的办法
把机械钥匙和智能钥匙分开,把机械钥匙串钥匙圈上,不大碍事
大门钥匙、车库钥匙、摩托车钥匙‘、汽车钥匙 ,四大金刚

把智能钥匙里的电池拿掉,汽车就检测不到钥匙了,可以放在汽车里面不碍事
开车时只要用机械钥匙捅开车门,启动时用智能钥匙顶一键启动按钮上就行了

网友:
这是回归机械时代吗?没有无钥匙开门吗?这样直接钥匙揣口袋里就行了都不用拿出来。

网友:
弄个钥匙包

网友:
这算返祖现象吗?

网友:
为啥把智能钥匙里的电池拿掉

网友:
自己简配呢

网友:
4把钥匙,直接做成两把双头式,更省

网友A:
为啥要用智能钥匙呢  就是因为省事啊

网友:
小偷直接就可以把车开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智能钥匙呢  就是因为省事啊

你们不觉得智能钥匙太大吗?对于没有拿包习惯的人来说,有时我觉得带个U盘都烦,更不用说比U盘还胖几圈的汽车钥匙了。
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还是NFC加智能算法吧,这样就能做成小卡片或者戒指的样式,甚至于可以集成到机械钥匙的把上(之前好像见过一款雪铁龙,就是机械钥匙把上带按钮的),然后车机设定上检测不到信号就自动升窗落锁就行了,无非是尾门上再装一个读卡器来判定后备箱的开启就行了,当然缺点也是有的,这种无源的方案距离不会远,也没法实现寻车或者远程开门开后备箱这样的操作,但现在人人手机不离手,所以完全可以借助物联网技术用APP来控制。

网友:
我跟楼主的做法比较正好相反,把家里机械钥匙全换成智能指纹锁,平常出门只带车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不觉得智能钥匙太大吗?对于没有拿包习惯的人来说,有时我觉得带个U盘都烦,更不用说比U盘还胖几圈的 ...

卡片也有 ,nfc也有,手机当钥匙的也有,app也能远程启动,不过旧车没有,,,,,

网友:
都说消费降级,这是技术降级吗?

网友:
你这个搞不合算了,这种无钥匙启动的车,网上有卖硬件的,可以改成手机蓝牙自动感应控制的,原理和你把智能钥匙部分扔在车上是一个道理

网友:
用钥匙开门更麻烦吧,特别下大雨没带伞

网友:
用机械车钥匙好几年了,改了个红木把,遥控钥匙太碍事。

网友C:
我也一样,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样,简单粗暴

你这个好拧吗?芯片呢?

网友D:
等到2030年,芯片植入脑中,用脑电波意念,直接开启,什么钥匙也不用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到2030年,芯片植入脑中,用脑电波意念,直接开启,什么钥匙也不用带。 ...

不用2030年,2013年的给他爱5,已经是无钥匙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