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不理解U盘掉盘的原理

楼主(2023-05-24):
22年1月拆报废平板得了两颗H27UCG8T2BTR,入手SM3267AE做了个U盘,废物利用了。
跑完圈OK就丢一旁放着吃灰了,大概半年后偶然要从笔记本拷个软件(就是跑圈那台),发现死活不认盘:一开始在设备管理器还能发现USB大容量设备,再插拔插拔连这都没了。
没多想,试试重新开能不能用吧,嘿,重开居然好了,也没多想,先拷软件吧。
然后继续吃灰两三月后拿到公司经常用,又半年了,发现这U盘插入后,很难识别,又或者在设备管理器手动刷新后才能识别,再半个月,插入到一台刚恢复系统的电脑上,弹设备驱动安装失败,好吧,又试下重新开,又满血复活了!插入立马识别
想想,估计是掉固件了吧,是海力士掉电王的原因呢还是3267的原因?开卡时Download的BIN是存到了颗粒上,还是存到主控上?

网友:
漏电了这是,固件存在颗粒上

网友A:
漏电...不应该啊
海力士8G的BTR制程应该挺老啊,20nm的MLC吧

网友B:
海力士不就是16nm和20nm的mlc漏电最厉害吗

网友:
海力士漏电了

网友:
这种烂颗粒直接上芯邦/安国/一芯得了,肯定不掉盘了,这种类型的主控专门对烂颗粒优化过,毕竟啥报废片都能上,优化肯定好

网友:
海力士漏电王果然名不虚传

楼主:
嗯,固件存到颗粒上,那就是说主控板还能换颗粒再用上咯。
楼上说用烂片主控的法子,除非主控定期自动重写固件,这确实可行,几乎没代价,再不济多搞几个备份区也未尝不可呀。
OK,问题又来了,为啥当时颗粒还在平板上的时候,也是电池耗光放着吃灰按年算,重新充电开机也都没事呢?难道说这两片颗粒其中一片好,一片漏,焊接时也不知道,固件就存到了漏的那一片?
还有,同一颗粒,不同扇区的漏电率估计也会有差别吧

网友:
漏电王的真实写照

网友:
我有两个海力士的U盘,都是因为漏电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不就是16nm和20nm的mlc漏电最厉害吗

了解了,以前一直认为14和16漏电,20不漏(

网友:
我去 我的海力士没漏电过

网友:
估计颗粒写烂了,我这有两个金屎顿2.0的没掉过盘,up19+海力士tsop黑片,up23n+海力士LGA封装降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固件存到颗粒上,那就是说主控板还能换颗粒再用上咯。
楼上说用烂片主控的法子,除非主控定期自动重写 ...

楼主说的问题我经历过,地摊收的一个平板电脑,开机进系统慢,有时卡logo,刷机后开机正常了,放段时间后(半年以上)电池放没电了,充电也不开机。拆了两颗英特尔tsop封装的8G颗粒贴安国,其中一颗坏块太多只开出来6G多,还无规律掉盘,半容开4G不掉盘了

楼主:
安卓平板是我一手买来的,因为同期中了个苹果mini2平板,体验对比太明显了,所以使用频率不高,大部分用TF卡从电脑存视频过来看,按理说没写多少数据量;但是平板主控方案老,估计没有平衡算法,会不会暴力写烂了某一区域;后期估计都用emcp的方案了吧

网友:
一直在平板上一直通电的话应该没那么容易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不应该啊
海力士8G的BTR制程应该挺老啊,20nm的MLC吧

可能本来就是不良品

网友C:
这个海力士颗粒肯定是有问题的,感觉3267的固件没有917的强大,我曾经把两颗16纳米的mlc海力士漏电王从一片弄断头的917的主控板换到一片新的917上,中间拆装焊接350度至少3分钟上吧,没有重新量产系统仍然能正确识别,很惊奇。说明固件区还健在,不过扫描文件区,损坏的很多。在3267上也这么干过,不过是镁光l85颗粒,完全不识别了,颗粒方向,板子的正反面都没错,估计固件存储区也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海力士颗粒肯定是有问题的,感觉3267的固件没有917的强大,我曾经把两颗16纳米的mlc海力士漏电王从一片 ...

感觉你说反了,917特别是E版本特别容易掉固件,HY16 MLC放几个月就会掉,同颗粒反倒是上3267很稳定
L85我之前从3281搬到另一片3281也是掉固件的,不过我觉得是吹的时间很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