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个台灯

楼主(2023-05-24):
灯头不能固定

关节粉碎

铁片打穿孔做夹具

搞定

网友A:
新换的铁片里面夹块胶片估计固定效果要更好一些。

网友:
同款长臂台灯

网友:
这个台灯应该是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换的铁片里面夹块胶片估计固定效果要更好一些。

没有空间了,现在已经很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换的铁片里面夹块胶片估计固定效果要更好一些。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我试过用尼龙棒截一节下来做类似的定位环

网友B:
反正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有办法

办法总比问题多

网友C:
支架再喷一下黑漆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架再喷一下黑漆更好

为啥什么都喷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什么都喷漆呢?

喷成黑色协调一点啊,本来这台灯都是喷过漆的啊

网友:
支持鼓励一下,也是学习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台灯

这灯就这毛病

网友:
我台灯这个部位就是铁的,不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