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塑钢门换滑轨和滑轮

楼主(2023-05-24):
新买的平底轮

旧轮

铝合金凸轨,不耐磨

不锈钢U型轨道盖上,完美修复。

网友:
耐用的话还是上面导轨的滑轮方式好一点。

网友:
你这是磨穿了才换啊

网友:
俺家的还是老式的铝合金的,换滑轮效果已经不大了。磨损太严重。

网友A:
铝合金窗,新的也卡,旧的也卡。落地窗更是拉不动

网友:
凸轨换成不锈钢,应该很耐用了。

网友:
还是不锈钢得耐久一些

网友B:
轮子没轴承都用不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轮子没轴承都用不长

实际使用下来有轴承的用不长,会生锈,原厂的是尼龙材质的,能用很多年,铜的也行,轴承一锈就会卡住

网友:
换成不锈钢,应该很耐用了

网友D:
我觉得第二种受力面积大,耐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下来有轴承的用不长,会生锈,原厂的是尼龙材质的,能用很多年,铜的也行,轴承一锈就会卡住 ...

确实如此,我换的轴承的,但没觉得比原来的顺滑,反而更紧了

网友E:
看起来大家碰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我也换过滑轮,图简单,支架是L形的,滑轮放下面,固定点再侧面,这样方便,把门抬起一点,滑轮塞进去,然后门的侧面用自攻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第二种受力面积大,耐磨一点!

平轮推起来比以前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大家碰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我也换过滑轮,图简单,支架是L形的,滑轮放下面,固定点再侧面,这样方便 ...

没见过这种呢

网友:
还是铝合金的耐用

网友:
改完就看轴耐不耐磨了,估计轮子这么小是没用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窗,新的也卡,旧的也卡。落地窗更是拉不动

轨道变形了吧

网友:
换用不锈钢材质的,效果要好一些,使用寿命也会长一些

网友:
换下的轮还好呀,我换下的都是磨成半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