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又是修风扇,这回不骗人,真的是修电风扇的。

楼主(2023-05-24):
这个风扇也没多少年,但是风扇这货,越是年轻,问题就越是多,这个好像已经成为定律了。

今天这个风扇没啥大毛病,就是通电不会转而已。呵呵~~~

插电检查一下,发现通电有电磁声音。但是风扇叶不转,用手拨动一下扇叶,发现阻力很大,那就知道问题所在了----------轴承缺油抱死。

换一个风扇好像不值得,换个电机也太浪费了,那只能修了,开拆吧。

修这种故障的方案,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

简单的方案就是直接加机油,能渗透进去多少算多少,下次不行再加机油。因为是表面渗透,加上是流动性较好的机油,自然使用时间最短。
稍微复杂一点的方案是拆开加黄油,耐用一点。这个黄油流动性差,用的时间应该会长一点,
最复杂的方案是拆出来煮轴承,装回去用的时间更长。煮轴承能将轴承毛细孔内的空气排出,再机油自然冷却的时候填补机油。润滑效果和耐用程度是最好的。

这里闲的没事,就咋复杂咋整吧。

网友A:
这风扇看着有些年头了。

网友B:
据说煮到3分熟的最好

网友:
哎,王小二过年

我的1979年的菊花 400摇头台扇至今杠杠滴,可又有什么鸟用,都用空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煮到3分熟的最好

5分熟也可以的。

网友C:
你整的很彻底,遇到缺油我就直接加点油到含油轴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看着有些年头了。

这个没多少年,都是塑料件,落地扇结构的台扇。 反而是全金属那种老物件更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整的很彻底,遇到缺油我就直接加点油到含油轴承位置,

闲的

网友:
学习一下,我那小台扇开始启动扇叶转的慢,慢慢的能快起来,估计是缺油了

网友:
年代久远的物件,感觉有些沧桑。

网友:
引用 楼主:
5分熟也可以的。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还是十成熟的吧

网友:
含油轴承,必须热油里浸透用的才久

网友:
煮完了最好再加黄油,看样子再工作十年没问题。

网友:
收藏好,传家宝

网友:
为啥要煮?688zz不是正好吗

网友:
轴承好维护,就是这些老旧的塑料件不能乱碰。

网友:
居然是在厨房里煮机油,那味道家里人能容忍的了?

网友:
轴套的,何不换滚珠?

网友:
广东名牌——钻石牌风扇

网友:
这个有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