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DD卷后0.8元1GB的优盘顺利开卡成8.8GB,稳定写入15M+

楼主(2023-05-24):
     闲来无事,在PDD上买了一个1G的U盘,卷后0.8元,收到后开始了折腾之路......

先上ChipGenius查看,慧荣3271AD+32G TLC

既然是32G,那肯定是屏蔽了坏块做成的1G,那就看下到底是不是有那么多坏块,表示怀疑中
下载SM3271的量产工具,这个比较容易找,设置速度有限,容量再大没速度也不爽

bin设置,第一次比较保守,设置的bin3,开出来的容量第一次是7个G左右,第二次反而少了,只有6G多,写入速度到还不错,但是还是不死心,设置为BIN2,接着来折腾

经过漫长的等待,真的是漫长,特考验耐心.....

后来一直卡在这里,等了约半小时,第二个框内显示no bin,心想完了,这三个多小时又白搞了,干脆退出来吧,点击我的电脑都没法显示磁盘界面,强制关机,重启吧
重启后插入U盘,竟然奇迹出现了,已经显示8.78G,开卡成功

接着测试一下:
第一步,DiskGenius伺候,全绿,没有坏道
第二步,直接拷贝文件,都是一些MP3文件,也大不到哪里去,比较符合实际应用环境

写入速度很平稳,测试暂时没有发现掉文件的情况,顺便更改了一下U盘名--"YOU-SB"
最后一步,感觉太长了,线锯伺候

到此,一个独一无二的U盘诞生了!

网友:
酷刑一刀两断

网友:
8毛买的?单位用可以哦

网友:
直接扔了吧,这种垃圾闪存很不稳定的,容易反复坏,量产不用多久又坏

网友A:
也就只能装个音乐了

网友:
直接腰斩啊

网友B:
开什么bin固定容量?选项全关掉,直接开全容就行了,因为这种次品芯片一弄就会弄出来很奇葩的容量,你这样搞会有浪费,开不出完整容量,捡了一个音乐U盘,巨卡,只能东西考出来量产了,原来是16g的容量,也是显示32g颗粒,开卡完硬是搞成了23g

网友:
好几个便宜u盘都是突然就不能识别,要格式化,经常这样,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什么bin固定容量?选项全关掉,直接开全容就行了,因为这种次品芯片一弄就会弄出来很奇葩的容量,你这样 ...

不开的话量产后只有五六百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只能装个音乐了

对的,做个音乐U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1G变8G,升了8倍,恭喜LZ

网友:
这种拿着玩玩还可以,正经用就算了

网友:
买的不如卖的精,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应该试试开成模拟SLC当个PE盘

楼主:
补充一下,其实现在的大部分U盘,特别是黑胶体的U盘,质量都不怎么样。基本上现在的U盘是各种黑片,拆机闪存的最终归宿,翻不翻车真的看运气。想稳定且速度快,还是要玩固态U盘/MSATA或M2的移动硬盘

网友:
这个价格还不如白送呢。

网友:
充分体现出折腾精神,明知道这种东西用不住,还是想买来折腾,折腾完了就去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