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RX570-8G显卡单DVI加焊DP跟HDMI接口

楼主(2023-05-24):
原来想发在拆机版的,不过是-M进不去了,所以发这里了

---------------------------------------
上次小黄鱼上有个玩家说了有片华硕RX578的卡要出,卡没问题就是不能上高刷,因为是收的矿卡单DVI的。(不能高刷的原因就是DVI不支持,要DP或HDMI来上高刷,但是这卡只有单DVI,所以上不了高刷)我100多收来玩玩,因为我的显示器是带鱼屏,所以用DVI也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能双屏,所以就想把少的DP跟HDMI加焊上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有人发过完全版教程,就只能自己折腾了。
还好网上有微星的RX570的原理图,华硕的跟微星原理图是一样的,只是PCB布局跟供电有区别,有原理图就好办了,按原理图买了0402的元件,买了DP跟HDMI的接口,不过DP买错了,孔位不一样高,还好HDMI是一样的可以锁螺丝。
过程很简单,就看图吧
1,先用烙铁用有铅锡把所有的焊点拖一次并拖干净。
2,上锡膏,别上太多,薄的一层
3,手贴元件
4,上风枪吹
5,因为没用钢网,锡膏肯定有多,风枪吹好后把多的锡用烙铁吸走,有短路的用烙铁拖开
6,上洗板水
7,上万用表量下有没有开路短路的
8,上机OK
我是一次性装好了。装上机HDMI跟DP都没有问题
-----------------------------------------------------------
所用到的元件及数量

HDMI
电容-104-0402-8PCS
电容-1UF-0402-1PCS(我装了个104,这是个滤波电容)
电阻-499R-0402-8PCS
电阻-3.3R-0402-8PCS
电阻-33R-0402-2PCS
电阻-10K-0402-4PCS
电阻-2.2K-0402-2PCS
电感-100NH-0402-8PCS
MOS-2N7002DW-1PCS
MMBT3904-1PCS
--------------------
DP
电容-104-0402-10PCS
电阻-10K-0402-4PCS
电阻-100K-0402-2PCS
电阻-1M-0402-1PCS
电阻-5.1M-0402-1PCS
MOS-2N7002DW-1PCS
MOS-2N7002E-1PCS
MMBT3904K6N-1PCS
输入3.3V电源处
电容-100UF-1206-1PCS(我装了个47UF)
电容-22UF-0805-1PCS(我装了个10UF)
保险-1.5A-1206-1PCS(我装了个电感,手上没有保险)

----------------------------------------------
原理图,我到时上两个PDF的大家看得清楚点

----------------------------------------------------------
这个卡是矿卡,我是当RX470刷的卡买的,到了拆了清灰发现核心还真是RX570的,这波不亏

**************************************************************

上过程及成品图吧

装完后这卡终于不再是残疾之身了

楼主:
有M币给投几个呀,数码少上就是因为没有M币,就算是什么都不干,上来就得扣所以成负翁了

网友A:
楼主厉害了,
真有耐性,
补上这么多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
真有耐性,
补上这么多元件。

没你想的那么多,就是每个信号有个104的电容做耦合电容,然后HDMI每个信号有一路下拉的电感跟电阻

网友B:
我也是很喜欢用带鱼屏,要是我DVI也一起换了,强迫症犯了

网友:
退休太监的第二人生

网友:
这下升值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很喜欢用带鱼屏,要是我DVI也一起换了,强迫症犯了

DVI是插件的,孔多没好工具很难拆跟通孔,能用就行,不折腾了

楼主:
自己玩的,主要是买的便宜

楼主:
这里大神多,我这水平上不了台面的

网友:
0402的小芝麻粒,看着都头疼

网友:
加上能用就不错,就怕焊上接口也没用的~

网友C:
楼主100多多少买的啊?看核心的代号不是rx470刷的。09开头的是12nm版本

网友:
这个挡板是原来的吗?

网友:
大佬,我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00多多少买的啊?看核心的代号不是rx470刷的。09开头的是12nm版本

130包顺丰,买了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