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LED透镜大灯拆解

楼主(2023-05-24):
透镜大灯驱动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看着挺负责的

网友:
拆了也没看到什么啊。哈哈。继续拆

网友:
不是说这个U502的PCB是给HONGDA的摩托车大灯用的驱动板嘛,咋变汽车大灯了呢?8年前我们公司的产品

网友:
透镜出邮费收了可否?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玩意装汽车上就惨了,驱动坏了就得开灯,工程量不小哦

网友:
炸糊了都,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发黑了,烧坏了?

网友:
还是氙气灯透镜靠谱啊。换灯泡、安定器就行了。一般都能搞定。这种的得开灯啊

网友:
还带了散热风扇的,要是风扇坏了是不是容易烧起来

网友:
一看就是反接烧坏了 ,防反接mos管烧毁,在烧毁上面的大电容两端接上12v电就能正常点亮LED

网友:
LED大灯散热片+风扇

网友:
大牌的灯,工艺确实不一样

网友:
直接跳过就行, lm3424该驱动恒流1.5a 原配5芯欧司朗kw hll531灯芯

网友(2024-11-05):
欧司朗的灯啊,鳍片+风扇,够良心了

网友:
炸的那个八脚芯片应该是升压用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