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大佬们帮看看是不是山寨的870EVO 1TB?还可以开吗?

楼主(2023-05-24):
1

1

4

4

2

2

3

3

网友A:
好家伙,主控都打磨了还是贴胶带了,我有个840没有批头拆不开

网友B:
这是什么鬼盘,主控磨标?盲猜2244LT或者QFN版2246XT,颗粒是黑片打标,查不到信息,用smi_flashid查一下呗

网友:
这主控看外观真的是太有才了,闪存看样子还是刮刮乐

毫无疑问的山货,三星只用自家的主控和闪存

网友:
一眼假,说不准还是RM1135/RTS5735扩容的固态,这俩颗粒盖标怕不是B17A?

网友:
百分百是山寨的,三星自家的闪存不用居然要用其他厂家的闪存?!

网友:
三星不用其他家主控和闪存,PCB也喜欢绿色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还是个扩容盘

网友:
山上下来的货色确实很奇葩啊。

网友:
90%螃蟹扩容盘

网友:
还省一组3.3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鬼盘,主控磨标?盲猜2244LT或者QFN版2246XT,颗粒是黑片打标,查不到信息,用smi_flashid查一下呗 ...

你这咋猜的啊,这明显就是qlc的颗粒,最多也是tlc的

网友:
山货无下限…… 刮刮乐颗粒?  刮出真身看看是啥货色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三星

网友:
居然是假货,外壳看起来好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鬼盘,主控磨标?盲猜2244LT或者QFN版2246XT,颗粒是黑片打标,查不到信息,用smi_flashid查一下呗 ...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螃蟹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螃蟹的主控????

一般扩容都是螃蟹主控,RM1153什么的,主要是我看这个主控边角比较锐利,螃蟹主控的边角都是圆弧的

网友:
看起来一股山寨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主控都打磨了还是贴胶带了,我有个840没有批头拆不开

宽容的实际是240G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