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最最普通的功放 Sasion三欣功放av502c

楼主(2023-05-24):
一个最最普通的功放 Sasion三欣功放av502c

大体样子:

前面板:

8个功放管

对管细节:东芝  A1941 + C5198  140V  100W  30Mhz经典对管

祝各位天天桃花运!

网友:
哈哈,天天桃花运,身体受不了。

网友:
看起来还行,风扇貌似还带温控的。

网友:
用料中规中距,良心货。

网友:
看着还是有点山,不过比一般的山货好多了。

网友:
凡是没有温度补偿管子的电路都是简单电路

网友:
这种使用廉价电子开关芯片作音频输入切换的机子音质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只能说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好大一个环形变压器

网友:
不错,以前的做工还算正规。

网友:
用料中规中距

网友:
带U盘播放的应该都比较晚了吧。

网友:
居然一个声道用了两对功率管!

网友:
做工用料还可以,一般使用够了

网友:
AV功放,适合家庭使用。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标准的山寨货。

网友:
变压器好评

网友A:
八十年代的家庭影院吧

网友:
比一般的山货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十年代的家庭影院吧

八十年代哪有家庭影院, 那时电视还没普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