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锈钢自动下料机改铝材下料机

楼主(2023-05-24):
厂里接了批铝制产品,量比较大,所以买铝排回来准备自己切断。
切料尺寸65*24,切65方向,长度24mm。
wechat_upload1684928463646df7cfd26ed
厂里没有下料机,从友商借了台自动下料机回来。

wechat_upload1684927432646df3c884d7a
调试后发现,速度太慢了,65*10的铝排,切一刀竟然要50秒。
主要是转速太慢,估计只几百转(不锈钢适用)
,走刀自然提高不了。
打电话问厂家,“这是定制机,没法提高转速。有铝材专用机型,3000转左右”。
买新机不现实,只能自己想办法,电路不懂,只能看看皮带轮,遂拆机(保护罩)
wechat_upload1684927713646df4e1d1d18
小轮带大轮,变低速,1:4
wechat_upload1684927762646df5123d34d
马达额定1400转/分钟,实际刀具转速只350
当下即决定改装。
淘宝咨询同步带参数,量了马达轴和刀具轴大小。确定好要的转速,订同步轮
wechat_upload1684928079646df64f7c22a
wechat_upload1684928080646df6506115c
2:1皮带轮组,马达1400转,刀具2800转。
。。。。。。
中间等了几天。
。。。。。。
wechat_upload1684928191646df6bf98cbf
装好的样子。

试机一小时。走刀70提高到250切了十几个后粘刀,暂时降到150,目前26秒一个。初见成效,但是离目标15秒以内,还有很大差距。
各位大师有无廉价方案???
请不腻赐教,感谢!

网友A:
刀片换成铝合金切割专用的能解决粘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换成铝合金切割专用的能解决粘刀问题

明天准备把切削液加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换成铝合金切割专用的能解决粘刀问题

是的,得换锯齿粗一点的

网友B:
把原来的带轮对调,这样就有4K多的转速了(带载),再把锯片隔一齿弄掉一个齿或两个齿,然后加雾化冷却(气要大)试试,还有你锯片直径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带轮对调,这样就有4K多的转速了(带载),再把锯片隔一齿弄掉一个齿或两个齿,然后加雾化冷却(气 ...

孔径不一样,对调不了。再说4倍转速,主轴也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孔径不一样,对调不了。再说4倍转速,主轴也受不了

看锯片直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锯片直径是多少

100*22*0.8*120T
直径100内孔22厚度0.8齿数120

楼主:
引用 楼主:
100*22*0.8*120T
直径100内孔22厚度0.8齿数120

觉得应该是齿数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22*0.8*120T
直径100内孔22厚度0.8齿数120

外径100的话转速4K-4K8应该合理的,切铝齿数太密了一些,隔一个齿切掉两个,这样就是40个齿,进给可以打到350-400,这样效率就会提高了

网友:
加大冷却液的量,减少粘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径100的话转速4K-4K8应该合理的,切铝齿数太密了一些,隔一个齿切掉两个,这样就是40个齿,进给可以打 ...

切齿不好搞了,整体钨钢锯片。买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得换锯齿粗一点的

换粗?反了吧?

网友:
买一个算了

网友C:
冲床下料,1秒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床下料,1秒1个。

踏角,斜口。。。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齿不好搞了,整体钨钢锯片。买一个算了

线切割,角磨机,假货宝,骗多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增加切削液压力和流量,改一下冷却喷头形状,使喷头能包裹住锯片,降低喷头和工件之间的距离。
转速提高,喷的切削液会被甩出去,切割片高速也会带起空气扰动切削液使之不能有效冷却切削区域,铝屑温升过大造成粘刀

网友:
上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