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谊(PeakMeter)PM890C,故障请教

楼主(2023-05-24):
17下手买的,890C与18C(DTM0660方案)的区别就差一个照明功能,板子其实是一样,只是没装件。

故障出现:
去年被封了一个月,回来后准备用时才发现,左半边的功能不正常了,比如
如图所示:
拨到NCV,屏幕显示了NCV,但功能失效。

切换到通断档,也显示了该功能,但蜂鸣器长鸣,如果表笔已经直接勾搭上了一样,同时原用于NCV的LED亮了4个绿灯(同六个,后两个为红灯),问题是,按SEL,切换为二极管,功能又是正常的。

多的不说,给个表,列下故障问题。

以上是对着DTM0660 SheetData做的,
顺手两张应用电路全图与功能电路

本来以为是DTM0660的硬件有间问题,如PB0或RLD,从上图的表来看又不是,真是怪了。
麻烦大家给看看啊。

网友A:
拆开把转盘部分的PCB清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转盘部分的PCB清理一下试试。

清理过很多次了,毛用

楼主:
没用啊。
另外,原文的图一和二反了。

网友B:
这表并不是完全和手册上一样的用法。
建议找一个故障档,按基本原理和故障现象一点点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并不是完全和手册上一样的用法。
建议找一个故障档,按基本原理和故障现象一点点的量 ...

花了些时间,发现基本跟手册上一样,甚至元件的位号都跟手册范图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比较明显的是主控RS232的引脚被重定义到NCV的LED指示灯的后两个上,所以原本还想着能不能补上RS232就没戏,除非重新编程。
只能按老兄说的,有时间去处理,不行,就用一半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些时间,发现基本跟手册上一样,甚至元件的位号都跟手册范图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比较明显的是 ...

我的pm18c也是丧失了部分功能,就是查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