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3111开卡错误。提示什么Sata 速度错误 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2023-05-24):
搞的有点烦躁,不至于 吧Gen调成1吧 那就太慢了 才1.5 :大神帮忙指点下 ,麻烦描述的详细些。

网友:
interface选错了

楼主:
那该选几?onf 2 ??? 还是土狗1 或者2 ?  SATA速度不用 改?

网友A:
你接口应该是SATA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口应该是SATA2吧

我也不知道呀 这个怎么看呀。是电脑的USB接口 还是 2.5寸固态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口应该是SATA2吧

蒙圈了  刚才看了下,是SATA 3 呀 。不是2

网友B:
换asm1153E的转接卡试试

网友:
3111开卡好啊

网友:
sata速度选慢点也不影响开卡,换asm1153e的好一些,没有就将就着开卡

网友C:
你的桥接是asm1153吧这个是sata2的桥接,换asm1153E的sata3桥接就好了,我之前买的希捷的就是,折腾半天把桥接芯片换成1153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asm1153E的转接卡试试

正解!换1153E 就没有这毛病了。我用的JMS的转接卡,才出的这毛病,改成1.5就没这给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桥接是asm1153吧这个是sata2的桥接,换asm1153E的sata3桥接就好了,我之前买的希捷的就是,折腾半天把 ...

正解 换1153E 就没这个提示了

楼主:
确实好 能磨练耐性 还专治各种自信

网友:
建议楼主出个教程

网友:
直接用固件包升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