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根不知道什么用途的线

楼主(2023-05-24):
找东西的时候翻出这根线,忘了哪里来的了,有点像防静电手环的线,但好像又不是。

▲线的中间绕成螺旋弹簧状,两端压了个带环端子。

▲切开上面的热缩套管看看,端子似乎只压了线皮?

▲切掉线皮看看,内层是白色塑料内芯,没看到导线啊?

▲切开内芯,里面有白色抗拉纤维,依旧没有导线,这玩意到底是干嘛用的?

▲电阻档打到200M测两端的端子都没阻值,应该是不导电的,白色内芯和抗拉纤维也测不出阻值。

▲电容档也没反应,上面显示的只是底数而已。
这根到底是什么线,有人知道吗?线打了端子应该就是为了传输用的,如果不导电,那打俩端子干嘛呢?而且两端子还是铜的。

网友:
共享电单车上头盔用的。

网友:
这是提醒绳,不是电线

网友:
只是起到连接作用,就是设备A和它的附件,避免丢失,弄混,拿错。。。

网友:
摩托车碟刹锁的提醒拉线吧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根绳子,就是铜鼻子固定容易让人猜错

网友A:
头盔用的,这你也能顺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盔用的,这你也能顺回来

为什么是头盔用的呢?

网友:
串钥匙防止丢失的。

网友:
也许是带孩子出去挂到手上,溜娃用的

网友:
这不是线,是绳子。

网友:
看着是高频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头盔用的呢?

共享单车配套的头盔防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享单车配套的头盔防丢

感谢回复!原来是共享单车配套的,我们这只有共享自行车,没有共享助力车,所以没见过

网友:
没见过,,,,围观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类似于枪纲的防丢绳。

网友C:
原以为保护设备防雷击的线,结果没金属,那就栓东西用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以为保护设备防雷击的线,结果没金属,那就栓东西用的呗

没金属,塑料也不结实吧?

网友:
我感觉是防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