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led怎么让它通电就全亮

楼主(2023-05-24):
三色灯板怎么让它通电就是灯珠全亮。把三色功能取消,变成普通灯板那样单一的亮或不亮

网友:
2路直接并联即可.

网友A:
拆开那个控制盒,找到 起开关作用的2个三极管, 找到两个基级并联之……

网友:
剪断黄色线,直接和白色线并联在一起即可

网友:
控制盒输出端两根颜色相同的连一起

网友:
输出端两根颜色相同的连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那个控制盒,找到 起开关作用的2个三极管, 找到两个基级并联之……

这个技术含量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