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早上用30元的电烤箱做了烤鸡和叉烧(多图)

楼主(2023-05-24):
       今天用拼多多买菜买的生烤鸡和里脊肉做叉烧。烤鸡放在最上一格,放得太近了,加热管把烤鸡烤焦了,以后要下移一格才行。定时半个小时,烤得后,试了下味道,真是好香,比超市的烤鸡还好吃。

网友:
看着就流口水

网友:
30块钱?
看上去不小啊!

网友:
30块,这么便宜???

-=-=--=-=-=--=-=-==-=-=

网友:
烤了多长时间

楼主:
定时30分钟,刚刚开机最高功率是1.6千瓦,中间时段加热棒是轮流运行的,800瓦这样,算用电费用,1千瓦*0.5*0.6=0.3元多电费。

网友:
不同食材烤制温度和时间都是不一样的,你总这样一股脑全放进去,包括上次肉菜一起烤,顾此失彼,每样都烤不好的!
想烤好每次一样,都放中层,上下受热,你这种烤箱不是靠烤箱内整体空气温度而是更多靠加热管热辐射加热的,上下分层烤不可取,想这样烤就上风炉烤箱。

网友:
烤的火有点大了

楼主:
上下温度可以调节的,下面烤得有点久,肉质有点硬,多烤几次就更加合理了。

网友A:
我用微波炉,几分钟就可以烤好了;不知道微波炉烤的好吃,还是这种烤炉烤的好吃,等楼主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温控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微波炉,几分钟就可以烤好了;不知道微波炉烤的好吃,还是这种烤炉烤的好吃,等楼主试验一下。 ...

微波炉只合适加热食物,不合适煮食物,用途不同的。

网友:
你这30的烤箱出镜率有点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微波炉,几分钟就可以烤好了;不知道微波炉烤的好吃,还是这种烤炉烤的好吃,等楼主试验一下。 ...

微波炉有这么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有这么快吗?

微波是直接在食品内部转化为热,烤箱从外面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波炉只合适加热食物,不合适煮食物,用途不同的。

泡在水里用微波炉加热不知道怎样

网友:
闲鱼买2个温控器+2个K行热电偶+2个固态继电器改装一下烤箱,就可以烤蛋糕了,做蛋糕还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是直接在食品内部转化为热,烤箱从外面加热

但是微波能把物品的水分带走吗

网友:
用空气炸锅吧。加热均匀。我的烤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