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随车携带的电驴充电器加装延时断电电路

楼主(2023-05-24):
为了延长电驴电池寿命,加装了延时彻底切断充电器电路,就是一个555延时电路,利用转绿灯后启动延时约1个小时后断开电池连接,因为是随车携带的有点脏无所谓了,充电器内部

加装的稳压12v的板子
主角控制板子,以前用的4011不太理想,后来换了555用的同一个板子改的,没有勿动作比较理想

绿灯后插头有输出

延时断开后白灯亮没输出了
以前打算控制切断220v输入呢,后来感觉电路有些复杂,就改为控制输出了,有人感觉没有必要,其实电瓶就是充满后,一直连接充电器电瓶容易失水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A:
使用555集成电路制作延时电路比较可靠,也很简单。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的确最好充满断电,否则容易失水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插座小于多少功率自动断电,。如果有这改装技术不如改装4段充电器,充满后不是断电,是13.8伏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555集成电路制作延时电路比较可靠,也很简单。

是的,利用转绿灯后电压控制4脚,用于复位555开始计时延时!

网友:
555构成的简易经典电路不错,常用,实用

网友:
以前用过定时器,现在我们这现在都是扫码付费充电,5小时1元,不需要限时了。
最倒霉的是一辆锂电的电动山地车,换了带平衡的保护板没几天就改扫码充电了,没时间平衡了

网友:
如果一直不转灯,电瓶还是会被充鼓,所以最好再考虑加一个定时的功能,比如最长8小时,到了8小时还不转灯也直接断电

网友:
逻辑可不可以设置成这样:插电先按8小时来定时,如果触发了转灯就按转灯时间重新开始定时1小时,如果不触发转灯则会执行8小时断电

网友B:
我们这里充电1块钱1小时,电池完全没有充满电的情况了,都是快没电就充值两三个小时,充电肉痛。

网友:
最好发个图纸

网友:
要控制断开220V的话,电路要繁杂一些

网友C:
加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并到继电器,时间到断交流220v,就是每次充电要按一下。

网友:
加个几毛钱的定时芯片,结合转灯触发电压控制,已经用了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充电1块钱1小时,电池完全没有充满电的情况了,都是快没电就充值两三个小时,充电肉痛。 ...

这有点不合理,找个插排几个人共用也1元?

网友:
我是直接用个论坛M币换的定时器

网友:
我推荐8楼意见,到电瓶状态不好时,转灯比较慢或者不转灯,会加剧电池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并到继电器,时间到断交流220v,就是每次充电要按一下。 ...

这样就怕万一停电,继电器断开了再来电,就不能继续充电,还得跑去复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