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没真空泵加氟可行吗

楼主(2023-05-24):
小弟的三手老车到手快4年了,平时开得不多,当年99500入手的,现在110236公里了,虽然用车不多,但是折腾也不少,自己换个机油、洗洗气门、换个气门室垫子什么的,动动手也是一种乐趣。去年就发现不制冷了,当时因为夏季快过去了,也就没有理会,前些日子拿东西捅了低压管的那个嘴,没气体放出来,估计应该是有地方漏了,最近也买了荧光剂、冷油、雪种、压力表,但是没有真空泵,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排空气的效果,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能不能像空调一样直接排空?

网友:
漏光了没戏

网友B:
可以,放空后冲大半罐冷媒进去然后从高压放掉。舍得放多点空气就很少很少了,高端车还是正规做好点

网友C:
看看某淘,搜车空调加雪种,卖家上有视频教程

网友D:
先查漏补漏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像空调一样直接排空?

就是不晓得具体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空后冲大半罐冷媒进去然后从高压放掉。舍得放多点空气就很少很少了,高端车还是正规做好点 ...

一瓶也没多少钱,这次只买了3罐冷媒,看来还得多备2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漏补漏才是王道

已经准备了荧光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某淘,搜车空调加雪种,卖家上有视频教程

哈哈,是个思路

网友:
我也自己加过冷媒,但是我的没有漏光,还有压力。开始加一瓶能用1个月,后来只能用一周。结果是冷凝器漏了,在中网那里,由于角度和光线的原因,看不出来,拆了前杠,侧着一看就发现油渍了。

网友:
要是漏光了还是得抽真空重新加

网友:
可的。我的车是自己先把氟放完,然后自己又重新加的,3瓶,220g规格的。没问题,出风口测量的是4℃

网友:
漏光了自己搞是不太行的。。。

网友:
看人家修理空调机的,没有使用真空表也能干。

网友:
可能用排气法,就是用制冷制把空气排出去

网友E:
最好还是抽真空,要是冰堵就麻烦了,30块找个美团商家自己带材料,另外都重新加氟了干脆膨胀阀那的胶圈也换了吧,寿命应该差不多了,过滤包也换了吧

网友:
这个还是要先查找到漏的地方,不然加了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抽真空,要是冰堵就麻烦了,30块找个美团商家自己带材料,另外都重新加氟了干脆膨胀阀那的胶圈也换 ...

怕的就是有冰堵情况
其实,胶圈这次也是准备好了的.......
之所以想自己处理,一方面是有折腾的兴趣,二方面是维修的处理太毛糙了,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小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都漏到一点没有了,要打压找漏点,另外空调直接排空也得建立在你外机没有空气的情况下,你现在整个系统都有空气,你怎么排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