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垃圾闪存的最终归宿就是U盘

楼主(2023-05-24):
各种坏SSD,坏MP3,拆下来的闪存颗粒,都拿来做U盘了。U盘上拆下来的颗粒,似乎没什么地方能用了,只能换到另一个U盘或者丢垃圾桶。
U盘都用不了的闪存,就只能丢垃圾桶了。

网友:
具体由颗粒品牌质量而定,容量小,速度非常慢的就算了

网友A:
还有坏手机 也用来做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坏手机 也用来做U盘

你这错了,手机上拆下来的大多数体质较好,直接拿去做固态了,比如说之前的手机UFS固态硬盘

网友:
基本上2.0的u盘都是用垃圾做的。
3.0的相对还好点。

网友B:
如今有病才用手搓优盘,长存把固态价格干穿了,一条原厂固态加个小盒子薄杀所有焊工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今有病才用手搓优盘,长存把固态价格干穿了,一条原厂固态加个小盒子薄杀所有焊工产品 ...

这个方法偶尔用还行,重度用经常拔插很容易挂硬盘,u口有些供电不行。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偶尔用还行,重度用经常拔插很容易挂硬盘,u口有些供电不行。

很多小盒子供电不行

网友:
这话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