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块一体机主板配屏遇难点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3-05-24):
一体机主板是2G DDR3,3205U CPU ,原配屏是双8LVDS,1920X1080屏,先手里只有一块双8LVDS,1440X900屏,街上后显示异常,怎么改屏参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
补充一下CPU发出EDP信号通过PS8625芯片转换成LVDS输出,有了解PS8625怎么设置屏参的大神吗

网友:
你选的这条路比较艰难、远远没有找块双8LVDS,1920X1080屏容易呀。而且高分屏用起来舒服呀!

网友:
能捡到一体机……,运气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CPU发出EDP信号通过PS8625芯片转换成LVDS输出,有了解PS8625怎么设置屏参的大神吗 ...

身边一堆屏,就是没有1920X1080的,在去买一个划不着,分辨率高好多软件DPI显示不正常,模糊

网友:
如果能找个大神的话可以修改bios里面的vbios设置。如果用uefi启动的需要修改GOP。

网友(2023-10-12):
进入·1BIOS里看一下,有的一体机主板BIOS里可以条分辨率和背光参数

网友:
需要配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