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电冰箱BCD-218 KK26F76TI报警现象

楼主(2023-05-24):
西门子电冰箱BCD-218 KK26F76TI,用了十八年的冰箱,突然冷冻室温度升到-12度,开始报警。

面向冰箱门,右侧箱体温度烫手,左侧没有问题。

反复测试,发现冰箱持续制冷工作,冷冻室用温度计实测已经低于-20度,怀疑工作异常。

于是将冷藏室温度调到最高的11度后,冷冻室调到-18度,终于停止制冷,右侧也从烫手变为温热。

网上还没有找到这款冰箱的维修资料,还要慢慢检测才行。

补充内容 (2023-5-31 20:13):
设置假日模式,冷藏和保鲜均停止制冷,只剩下冷冻制冷情况、可降到设定的-18度,但压缩机始终运行不停机(插头处电流约0.37-0.47A之间)。

补充内容 (2023-5-31 20:16):
从假日模式恢复到三门同时工作的正常模式,显示屏上冷冻室温度会一直往上升(试过-2度,不调整估计还会升高),冷藏和保鲜实测温度会降低。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吧

网友:
继电器是否粘连

楼主:
看了很多资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为降低冷藏设置温度到4度时,实际温度会去到十四度,感觉就是温度不准确了。

楼主:
看冰箱后面的电路图,没有找到继电器的信息。

网友:
我觉得,冷冻室温度传感器变质不准了,换个试试。

楼主:
看电路图上压缩机确实有一个PCT继电器,不过考虑冷冻室温度保持在20度一下,制冷应该还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电路图上压缩机确实有一个PCT继电器,不过考虑冷冻室温度保持在20度一下,制冷应该还是正常。 ...

指主板上的控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主板上的控制继电器

主板是指显示面板的那个电路板吗?
我还在摸索怎么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主板上的控制继电器

主板应该是指显示面板吧?

我现在还在摸索怎么把显示面板拆下来。

楼主:
现在发现冷藏室温度有异常,面板显示11度(设置为11度),实际温度是15度,但右边箱体滚烫,明显在持续制冷;而且过程中冷冻室温度显示从-18升到-11度,然而冷冻室温度并没有上升、实测降到-20以下了。

楼主:
经过持续观察,发现常常能听到冰箱里有流水的声音,这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持续观察,发现常常能听到冰箱里有流水的声音,这是啥情况?

制冷剂流动的声音

网友B:
查感温头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似乎流水声来自冷凝器,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感温头是否正常。

测试感温头,三个头电阻分别是8K,12K,27-37K。这属于正常范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感温头,三个头电阻分别是8K,12K,27-37K。这属于正常范围吗?

冷态还是常温?常温就全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感温头,三个头电阻分别是8K,12K,27-37K。这属于正常范围吗?

常温时测下吧,冰箱传感器大多常温下2K、5k居多,一般冷藏冷冻都用同一阻值的,当然不排除西门子用其他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态还是常温?常温就全坏了

是在制冷工作状态时测试的,分别是冷藏、保鲜和冷冻的三个室,温度大概是10度、0度和零下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温时测下吧,冰箱传感器大多常温下2K、5k居多,一般冷藏冷冻都用同一阻值的,当然不排除西门子用其他阻 ...

常温测就要把冰箱停下来全部解冻才能测试,温感估计都藏在背部或里面的蒸发器上,不打开都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