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垃圾快充头板要翻车了,副线圈电压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24):
老五那捡的QC18W裸板,看评论说补电阻就能用,于是搞了两个回来
补了1欧电阻有5v输出了,但9V超过1A多就重启,如果是12V快充就直接重启
电源芯片是CP5368,查了规格书和检测发现是副线圈电压超过40v就过压保护重启导致
看来设计的确有问题

想到的解决办法:

1.加大副线圈出来的限流电阻实现降压

2.拆了变压器重新绕副线圈

3.给副线圈供电并联稳压管(过压保护失效)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变压器线包边上有空隙吗,有就穿绕1-2圈和副线圈反相串联,抵消一部分电压,多少圈试验决定。

网友B:
感觉这种快充板属于设计瑕疵品,修复了,用起来也不是很可靠。

网友:
这充电头最好别插手机

网友C:
如若是:第一项影响电流输出;第三项不可取,实施第二项吧。

网友:
真够折腾的

网友D:
如果你需要裸板弄其它东西,2个4元加6元运费合计10元,价格到也不贵,如果拿来用,要充电,没有壳子也麻烦,旧的原装的也就5元左右,2个10元加6元运费,也就是16元,也没贵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需要裸板弄其它东西,2个4元加6元运费合计10元,价格到也不贵,如果拿来用,要充电,没有壳子也麻烦 ...

不如老王家的,拿来直接用。看看我的的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1639-1-1.html

网友F:
这种豁飘体质还是垃圾桶吧太抠料了

网友:
这板子看着不咋滴 输出都没用固态  捡裸板要看下用料做工的

网友:
搞好了也不敢用啊

网友:
这个看上去没有安全感

网友:
充电头真是屯不够啊,是不是大多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线包边上有空隙吗,有就穿绕1-2圈和副线圈反相串联,抵消一部分电压,多少圈试验决定。 ...

还是兄弟脑子灵光,反绕4圈解决了,12V18W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快充板属于设计瑕疵品,修复了,用起来也不是很可靠。

找到问题修复就行,芯片都是成熟方案,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需要裸板弄其它东西,2个4元加6元运费合计10元,价格到也不贵,如果拿来用,要充电,没有壳子也麻烦 ...

嗯,我拿来改86面板的,就是看这板子布局好改,充电头买成品就好,这18W已经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老王家的,拿来直接用。看看我的的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1639-1-1.html ...

我拿来改86面板的,改充电头18W太低了,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豁飘体质还是垃圾桶吧太抠料了

我觉得还不错,起码用的还是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若是:第一项影响电流输出;第三项不可取,实施第二项吧。

嗯,在外面反绕4圈好了,不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