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的控制板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3-05-25):
多块616控制板的输出、输入、电位器、指示灯的焊盘并联起来,公用同一个电位器,指示灯、电源、烙铁头

网友:
应该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带jbc吗?直接换大mos管就行吧,或者并联mos管(当然电路板线路做的要够,实在不行刮开挂锡)

网友:
为什么要并连用?常规头也就70多w吧。单mos管够用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板子之间会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