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感觉不能买大头,如刀头,只能买小头

楼主(2023-05-25):
小头如:尖头,弯尖,小刀,因为觉得(如果买大的刀头)T12的热容量不够,回不过来温

网友:
也有这个感觉,刀头热量够化锡时,秒化,焊点太大头子热量不够时,得回半天的温。

网友A:
尖头热容小,温度低了不好化锡,温度高了容易烧死,所以用的最多的是刀头,尖头偶尔焊接小件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这个感觉,刀头热量免化锡时,秒化,焊点太大头子热量不够时,得回半天的温。 ...

(感觉)不如 936的大刀头顺畅

网友:
刀头大小件都可焊,为啥必须T12,高频的不行吗?

网友:
不完全赞同

网友:
大头小头各有专修

网友:
用得最多就是刀头。

特别是插件元件的维修中。

说热容量不够,只能说你的使用场景需要更大的烙铁。

网友:
我平时喜欢用D头,觉得热容不够可以看看带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头热容小,温度低了不好化锡,温度高了容易烧死,所以用的最多的是刀头,尖头偶尔焊接小件时使用 ...

这个是

网友:
只是和质量有关吧

网友:
用完刀头,其他无视了。。。。。。。。。。。

网友:
大小头各有各的用途,焊接大焊点时用刀头,小焊点时可以用尖头。

网友:
越来越不满足

网友:
我用的最多的是大马蹄头

网友C:
买了几十根T12烙铁头,用的最多的是刀头。喊小焊点、做U盘用小刀头,大一些的焊点用大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几十根T12烙铁头,用的最多的是刀头。喊小焊点、做U盘用小刀头,大一些的焊点用大刀头。 ...

这么多呀

网友D:
936刀头用过,T12刀头还未用过,打算买一个二手的,价格从十几到三十几一支不等,不知道各位大佬你们买的是哪个价位的刀头,能否推荐一下,某宝或某鱼哪一家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936刀头用过,T12刀头还未用过,打算买一个二手的,价格从十几到三十几一支不等,不知道各位大佬你们买的是 ...

上jbc24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