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G双贴K9PMGY8S7M,卡在download mpisp,求指点

楼主(2023-05-25):
反复尝试好几次了,换sata板子就能开卡,用msata板子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试试看缓存能过没有?

网友:
换板后是不是form factor里的模式没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缓存能过没有?

缓存可以通过的

网友:
可能要清空

楼主:
zi自顶一下,求指点

网友:
板子上缺乏关键跳线呗。就是说这个板子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