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AOZOOM D1S澳兹姆安定器

楼主(2023-05-25):
不知道真假,感觉做工算不上好,只能说说得过去!

楼主:
传的图片呢?
总算整明白了,分辨率太高了即使大小合适也传不上来。

网友:
我有一对同款安定器,等楼主图片呢!……

网友:
这是图被吃了吗

网友:
确实不像真的,都看不见

网友:
哈哈,只能说说得过去

网友:
这就尴尬了!我看到的是白板。

网友:
确实不像真的

网友A:
我有个问题.第一次装澳兹姆+汉雷的时候,感觉跟原先的蜡烛灯翻天覆地,我原车带透镜的.大概将近2年后,一个灯坏,一个灯感觉亮度下降了.我换了一对.但是感觉亮度似乎没有以前高.是错觉.还是跟安定器也有关系.

网友:
图片消失了

网友B:
做工相当好,用料扎实,very good!
我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相当好,用料扎实,very good!
我编的

你不加后面三个字,我严重怀疑你灌水。。。

网友:
用料扎实,做工好,那个小圆凸起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图都没有传上来大家都这么热情的捧场啊   哈哈哈哈   回头再拆 拍个小糸安定器的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第一次装澳兹姆+汉雷的时候,感觉跟原先的蜡烛灯翻天覆地,我原车带透镜的.大概将近2年后,一个灯 ...

跟安定器关系大了

网友:
安定器,有什么功效?第一次听说这个各行字,没看明白。

网友:
这做工看着也不怎样啊

网友:
做工还过得去

网友:
看评论才知道这竟然是带大灯的镇流器。这玩意儿大致就是一个ic控制h桥,产生高频交流电,再用一个电感限流。电路不能像开关电源一样用脉冲直流电,不然电极会迅速老化。但这个同正经放电灯电子镇流器相比还是差了,照明用的气体放电灯因为高频会导致放电电弧抖动,所以逆变的频率不高,也就似的输出电感也要大很多,一个电子镇流器看上去很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