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Plus突然黑屏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引起的故障修复

楼主(2023-05-25):
接修邻居的一台7P,说用着突然黑屏了,就不开机了,插上充电有0.5A电流,屏幕无任何显示

拆下屏幕,用电源上电直接大电流0.8A

拆下主板

把主板放热成像仪下,发热元件立即显现出来了

再放近点看看

就是WIFI芯片旁边的电容有漏电,抠掉电容,抠前测试未完全短路,所以电流仅0.8A

再装回机壳中上电,不大电流了

完美修复7P不开机

END

网友:
这有热成像后就是无脑修了?

网友:
不用再松香大法了,方便

网友:
能搬到我这来住嘛,我也想做你邻居

网友:
iPhone7的故障率真高

网友A:
热成像仪器多少钱一个?看来有要增加设备了。

网友:
手起刀落 立竿见影

网友:
iPhone7维修的很多,说明出厂时就有问题。

网友:
苹果电容故障率没得说

网友:
这是他们说的捡钱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仪器多少钱一个?看来有要增加设备了。

1700左右

。。。

网友:
果然像照妖镜一样,一照就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