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无服务通病-基带电源地脚虚焊引起

楼主(2023-05-25):
继前面苹果7修了不开机后,当时基带是正常的显示“无SIM卡”,邻居未把之前的问题全部讲出来,后来询问才说的,搞得免费给她修了此故障

无服务不是一直出现,有时要等很久

此时*#06#也不会出串号

拆下主板直接上手术台

开盘基带电源

拆下电源,飞线

焊盘上的锡清理掉,飞线接到旁边的电容地脚上,并盖上绿油

用绿油固化灯照射

基带电源植好锡

焊回主板

装屏上电开机测试,显示“无SIM卡”,串号也可出来了

主板习惯性的美容,贴好贴纸

装机

完美修复无服务通病故障

可惜这次没得鸡腿吃了
END

网友:
邻居有福气啊

网友:
邻居有福气

网友:
这是在芯片下方直接焊线吗,是焊盘过孔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故障容易烧基带

网友:
iPhone7的通病了

网友A:
咋寄修啊?想修个se1代

网友:
我有个没基带的7,当wifi机用,用着用着不开机了,开机就时dfu模式,刷机到19不过,是不是也是基带芯片的事儿?

网友:
是漂亮小姐姐么

网友:
楼主是高手,知道毛病在哪里,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寄修啊?想修个se1代

se1代无维修价值了,与5S一样的外观

网友:
8p有时有信号,有时没信号,是不是也是通病,去年修过,今年又这样子,直接换手机了

网友:
师傅,有台XR,摔了之后,后盖玻璃板裂了,16.4.1的系统,面容id不可用,距离传感器正常,前摄拍照正常有点进灰尘,去了钢化膜,进设置还是报面容不可用,咨询下如果修得好什么价?修不好又什么价?也让我死了这条心,另外再咨询下这系统还能降级嘛?爱思助手只给16.4.1以上的系统。总感觉苹果的面容是个易坏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se1代无维修价值了,与5S一样的外观

嗯,主要是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