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自己维修维护家用喷墨打印机卡纸,是搓纸轮脏了老化的几次麻烦

楼主(2023-05-25):
很老的惠普打印机,一体机。。。喷墨的,经常卡纸。。。

作为进纸机构,搓纸轮那个位置是面朝上的,特别容易落灰,而且是橡胶的,又特别容易粘灰,也容易老化。

里面好几个轮子转动,要理解纸在几个轮子之间的流动。还不容易啊。

务必用酒精,几个要反复擦。。。镊子还是容易进去的。

感觉修打印机和修车一样。不像是修电子产品。

楼主:
打印机卡纸原理讲解之一 - 打印精彩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4619672

还有类似的,也不容易理解,喷墨的还简单些

网友A:
打印机,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机械故障的概率远大于电路故障。这玩意儿和磁带录像机一样,非常复杂的。我都没办法搞明白每个机械部件的作用。

网友:
那个位置也不容易清洁。

网友B:
最好用清水清洁搓纸轮,酒精对橡胶制品不友好,会加速老化!

网友:
有一定门槛

网友:
喷墨打印机故障率最高的估计就是搓纸轮了。

网友:
搓纸轮最容易出故障。自己不容易动手。

网友C:
家用打印机不常用我做了个布套罩着,因为在公司我也胡乱修过打印机,所以我认为进纸的机构除了正常磨损是无法避免之外,很多不是非正常磨损,主要的就是空气、纸张的灰尘或一些异物,由于纸张的转动很多是要靠压紧摩擦的,浮灰就变成了硬壳,程度严重其实就已经无法恢复,橡胶已经变形,接下来就会出现各种失效,所以打印机最后归宿就是一边坏一边修,使用体验大打折扣。

网友:
打印机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机械故障的概率远大于电路故障。这玩意儿和磁带录像机一样,非常复杂的。我 ...

高人高人,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打印机不常用我做了个布套罩着,因为在公司我也胡乱修过打印机,所以我认为进纸的机构除了正常磨损是无 ...

说的非常好,反正机械结构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清水清洁搓纸轮,酒精对橡胶制品不友好,会加速老化!

用洗涤剂加水。这样好

楼主(2023-06-28):
不如用磨头把它打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