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请教电机接线

楼主(2023-05-25):
一个电机,看标牌不会接线了,请教一下应该怎么接线

就是这货,现在电源是380V的,搞不清是只能按星形接还是三角接也行了

网友:
明显y 接  380电压  三角 220电压,楼下继续

网友:
u、v、w
是三相的意思吧,其他不懂

网友:
三角形接220,星形接380,图上画那么清楚

网友:
标牌非常清楚,380V电压按Y型接法。

网友:
按标牌380v的接

网友:
每相线圈是220V的,380V电源只能星形接法

网友:
两种接法都行,但是线圈只能使用220V电压,所以三角接法时要用220V三相电,星接时要用380V三相电。
4极电机,工频1400转每分钟

网友:
接三角会烧线

网友:
上面三个电极用横着连接起来,下面三个电极接三相电源

网友:
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三角形接法,直接上220V,星形接法接380V,绕组实际得到的电压还是220V。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我还是按星形的接法吧,保险点

网友A:
感觉楼主有点看不懂铭牌上面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有点看不懂铭牌上面的标识?

半桶水,看不懂呀

网友:
你可以选择Y 或者 三角接压。。 接三角应该功率大,转的快,转的有劲

网友:
N年没接触了,如果接220V就是要空载一路对不对?

网友:
按标牌提示的接没错。

网友:
380V接Y形,三角接法是三相220V,一般三角这种接法上一级用变频器的多。因为有三相220V的地方不多,用变频器设置下参数就可以输出三相220V.

网友:
心里没底就先接星形,如果电机运转没力就改三角接法。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