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Z9移动固态 59XT2+长江芯片开卡疑问

楼主(2023-05-25):
之前买的一个朗科Z9.前段时间直接写入挂了

然后想折腾一下开盘,拆开后得知这个硬盘其实是MSATA转TYPEC的。主控是SM2259XT2,芯片是长江的。颗粒ID:9b,c4,28,49,2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在外网找了几款工具后,开盘到一半软件都直接闪退,在Win10和win11都试过还是一样,在Win7是直接已停止工作,因此排除系统因素,应该就是开盘工具的因素或者跳线的原因?

其中试过的开盘工具有SM2259XT2_YMTC_TAS_PKGU1026A_FWU0729A0和SM2259XT2_YMTC_JGS_PKGU1026A_FWU0916A0

FLASH.SET文件里的ID

A243=YMTC,1Tbit,YMN09TC1B1DC6C(SM2259XT)
YMTC,1Tbit,YMN09TC1B1DC6C(SM2259XT)=9B,C4,28,49,20,00,4,16,2048,036864,2304,01980,00000,00800,04,001,02,2,D2,00,0,99,7F,00,0303,DA,DF,01,00,00,10,10,00,00,00,09,01,00,00,000,3,0,03,02,FF,FF,01,05,3,05,0001,0001,7F,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理论上我应该用512Gbit的固件才对吧?不确定这个有没有影响,这几个工具只有9b,c4,28,49,20是吻合的,其他的都不行。

然后我还听说59XT2还需要额外的跳线才能开盘?求大佬指教!!已上图。其中一边有单独两个孔是ROM跳线,其他8个不清楚- -

网友(2023-12-31):
59xt2好多颗粒的固件就没流出都在厂家手里

网友:
我也有这个芯片,贴sm2259xt2也没成功。
用的工具是SM2259XT2_FYMTC_TAS_PKGU1026A_FWU0729A0,比你多一个F

网友:
他这个PSSD的两头是胶封的吗?直接加热打开的?